楼主(2011-09-15):
     请教各位前辈,星三角一直困扰我,想请您们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先在这里谢谢您们对我的帮助。问题是这样的,一般电机名牌上是这样的标示Y380V;△220V;若电机(额定220V的)接变频器时,若变频器输出三相380V,那么电机就接成Y型;若电机接变频器时,若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那么电机就接成△型;这样对不对?。如果这样是对的,那么Y—△降压启动怎么理解呢?我用三相电,单相时是220V,三相时是380V,但是在Y—△降压启动启动中接的外接电源都是三相380V.请问这是为什么?他怎么与变频器相连接时的接法不一样呢?还有怎么根据需要选电机型号及功率。5.5KW水泵要不要Y—△降压启动?谢谢!

网友A:
先判断电机的线圈电压,如你所说的电机线圈电压是220V。要星三角启动的电机必须是三角接法运行的,这时候线圈得到380V电压,在启动Y接法时,线圈得到的电压是220V,也就是起到了减小启动电流的目的(当然也减小了启动转矩)。综上所说你的那只电机是不能用星三角启动的。

楼主:
yyhexf ,您好!谢谢给我帮助,我还不没白,若电机线圈电压是220V,外接三相380V(单相/每相220V)三角接法运行时,这时候线圈得到380V电压,是这样吗?那电机的线圈不会烧掉?外接三相380V(单相/每相220V)接成Y型时,线圈的电压时220V,这样是对的吗?这样,是不是外界外接三相380V(单相/每相220V)电压时,只有电机线圈是额定电压380V才适合。

楼主:
一般电机名牌上是这样的标示Y380V;△220V;若电机(额定220V的)接变频器时,若变频器输出三相380V,那么电机就接成Y型;若电机接变频器时,若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那么电机就接成△型;这样对不对?。

网友B:
电机名牌上标示Y380V;△220V,是指当输出是三相380V时,就结成Y,.输出是三相220V时就结成△,这种电机是既可以在三相380V时,使用,也可以在三相220V,时使用,
Y—△降压启动原理见附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yyhexf ,您好!谢谢给我帮助,我还不没白,若电机线圈电压是220V,外接三相380V(单相/每相220V)三角接法运行时,这时候线圈得到380V电压,是这样吗?那电机的线圈不会烧掉?外接三相380V(单相/每相220V)接成Y型时,线圈的电压时220V,这样是对的吗?这样,是不是外界外接三相380V(单相/每相220V)电压时,只有电机线圈是额定电压380V才适合。

所以星三角运行的电机线圈电压必须是380V的

楼主:
zzp3000   您好
    一般电机名牌上是这样的标示Y380V;△220V;若电机(额定220V的)接变频器时,若变频器输出三相380V,那么电机就接成Y型;若电机接变频器时,若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那么电机就接成△型;这样对不对?。  这里的三相是不是就是每相380V ,三相220V就是每相220V.若这样的话 ,该电机的线圈电压就是380了

网友C:
5.5kw的水泵可以直接启动,无需采用降压启动了

网友C:
按规定7.5kw以下的电机可以直接启动,超过则要考虑降压启动

楼主:
谢谢,各位教导。

网友D:
哈哈 没有一个说的完全的

网友B:
该电机的每个线圈电压是220V,原理见附件
附件: Y-△自动降压启动.rar (117 K) 下载次数:30

网友E:
不用星三角转换

网友F(2011-11-01):
我们普通电机的的接法一般都可以接成星型和三角型的,关键是要看你进入电机的电压,若电压是三相380V,接成星型,电机每相绕组得到的电压就是220V,接成三角型,电机每相绕组得到的电压就是380V;如果电机只能用220V的电压(如台湾的设备),那么,就只能接成星型。如果电源是三相220V,电机也就只能接成三角型。若接成星型,每相绕组得到的电压就达不到220V。

网友G:
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相电压什么是线电压,三相电力系统中,相对相的电压叫线电压(我国的标准是380V),相对零的电压叫相电压(我国的标准是220V),380V星形接法则每组线圈对公共点的电压就是220V,这说明电机线圈电压是220V。如果接成三角形接法则每组线圈的电压也是220V。一般情况下10KW以下不用降压起动,但是如果是带重负荷起动,那也是要降压起动的,或者在机械上减负荷起动.

网友H:
所谓的380V 220V应该是相间电压,5.5KW可以直接启动,一般重载的电极用星三角降压启动(大于22KW的也要星角启动,印象中是这样的)

网友I:
有接变频器就行了啊~~不用外接Y—△ 转换了。

网友J:
这种问题在各种书籍上都有介绍,如果真的还不太明白就画个图就很明确了

网友K:
先判断电机的线圈电压,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L:
星 三 角启动和使变频器是两回事,马达铭牌星三角接法是适与变频器输出接法.赞成12楼说法

网友M:
都没说清楚,但有一点5.5KW的水泵、电机都不要降压起动的

网友N(2011-12-10):
该电机可能是台湾的。不能转换,我以前接触过。

网友O:
电机铭牌的电压是指线电压,非相电压。你所指的两种变频电机接法没错。△接220V Y接380V 5.5KW的水泵电机不能在工频下星三角启动。

网友P:
变频器就不需要星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