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缸的问题

楼主(2011-09-16):
电缸的I/O线不用的点可以不可以不接?

网友A:
這要看你自身的需要了,叫別人如何說

网友B:
不懂啊?是什么

楼主:
就比如说:现在驱动器上有一个20针的I/0接口,但这个I/O接口我只要用到定义的几个点,别的点都不需要
那么我是只接定义的几个点到PLC上,还是把所有的I/0点全部接到PLC上呢

网友C:
不用的就不需要接了。

楼主:
这样可以的吧?
谢谢啦

网友D:
不需要,当然可以不接啊,短接的还是要连线。

网友E:
不要的不接啊

网友F:
这个你自已喜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