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ai 8x12bit模块维修

楼主(2011-09-16):
误搭高电压,烧坏模块。
有什么方法简单的判断损坏程度。
如果是接口烧坏,怎么样更换~~~~
坐等高手指教~~~

网友A:
小心领导收拾你,

楼主:
所以在家园找高手呀~~

网友B:
是误搭在电源还是输入;输出端口?
如果是电源比较麻烦。输入;输出端口比较容易修理。因为输入;输出端口基本都使用光电隔离。一般不会影响到内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