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6):
各位DX:
   最近用到FX3U80MT+ FX3U-USB-BD+FX3U232ADP的组合.
   与需松下电工制PV310画像处理装置进行通信.(RS232C).
   在程序编写中遇到麻烦,希望能给予指点:(以前在日企都是用A\Q系统PLC对FX了解不多)

PS1.
PV310接收格式为: & CMD P1(R1)P2(R2)...¥ SUM
&:开始代码
CMD:指令
P1P2:指令参数
¥:结束代码 -----对应的ASCII是多少?
SUM:和
PS2:
如: PLC->PV310发送 & TPG ¥SUM
  PV310-> PLC &TPG P1 R2 ¥ Sum
采用RS2指令发送时,如何处理接受到的信息?该FX系列程式如何编写?

参考了FX通信手册,但比较简短,不能全部明白,能否加以说明,或追加实例.

十万火急!
Email:dc-jiang@sohu.com

网友A:
没用过PV310,找个手册看到与你所写不同

楼主:
感谢您的关注! 日本通常的PV310手册是用于检测方面的,我现在需要用到的是平台视角定位,手册有些不同,手册上对于通信指令说明太少, 无论发了何种指令过去(按手册),收到的PV310回应的未知指令....

目前还在困惑中...

网友A:
建议先用串口软件来测试!
把握后再写PLC的

首先我还是怀疑你所看到的手册,代码不是标准的如何应用?

  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