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7-200模拟量地址AIW0,AQW0为什么我在编译的时候是红色的,报错

楼主(2011-09-16):
你好:
为什么我在编写EM235模块程序时模拟量地址报错,是不是要定义,还是不能放在主程序里 ,希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应该先把aiw0的值转成实数吧;比如说先存储到vw200,再转成实数vd2000,然后再用实数乘法,存到实数vd4000,在经过转换变成vw300,再输出到aqw0

网友B:
建议楼主多看看手册!

网友C:
把输入类型先转换为浮点后最相乘。

网友D:
2楼正解

网友E:
看书即可。

网友F:
数据内型不符合

网友G:
大师们,有货的跟我联系

网友H:
建议楼主,首先应该先弄清楚数的概念

网友I:
看看吧,稀里糊涂的

网友J:
多看看手册,数值类型没有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