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经常不转求解?

楼主(2011-09-16):
我这里有一台自动螺丝装配机,才用的是伺服电机打螺丝的,但是如果螺丝扭力不够或者出现不良品时螺丝就卡住伺服电机造成堵转,然后电机就一直不转,必须关掉机器电源,等个5秒在开机又回复正常,请问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伺服电机不转,是不是报警了,如果是报警了,看下报警代码

网友B:
是驱动器报警了,你断电重启当然就好了。看看驱动器有没有复位功能,如有做一个按钮复位。

网友C:
这是伺服电机超负荷所致,伺服驱动器进入保护状态,解决的方法就是减少负荷,调整伺服电机的参数

网友D:
伺服器有过载报警,要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