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7-200,关于EM235模拟量输入输出个问题

楼主(2011-09-16):
你好:
AIW0和AQW0是不是不能用在浮点数相乘的指令里,我现在要将AIW0收到的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再乘以一个常数,送给AQW0端口,
应该怎么弄?是不是要什么东西过渡或转换下?能不能举个例子

网友A:
AIW要转换成浮点数才能用

网友B:
AIW和AQW都是整数型,不能直接用在浮点数的运算指令中,可以将AIW0和一个整数相乘(用MUL-I指令),然后将输出结果到一个VW上(不能直接输出给AQW0),再用传送指令(MOV-W)将VW中的值传送到AQ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