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屏中任意画面中弹出报警画面?

楼主(2011-09-16):
哪位先生指点下,如何在屏中任意画面中遇到报警信息,既克弹出报警画面?谢谢!

网友A:
富士的话(Hakko也一样),使用报警触发变量作为重叠窗的触发,三菱也相同。

网友B:
能详细一点吗。我也想学习

网友C:
用plc程序来触发,自己新建一个报警画面,在报警画面属性里选择触发条件,如果选择的条件是M0,那么当M0 ON的时候报警画面就自动弹出了。

楼主:
我指的是多个画面,比如:我的屏中有10个画面,如果现在在第1个画面,遇到报警信息立即弹出报警信息;在其他的2,3,4,5,6,7,8,9,10的画面中遇到报警信息也要马上弹出报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