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4-20MA信号

楼主(2011-09-16):
在工作中,有时传感器和变送器输出4-20MA电流信号,但怎样才能测量其是否正常?

网友A:
用电流表串联在回路里,不久可以了嘛,当然,也可以在变送器输出端并联500欧姆电阻测量0-10V电压也可以啊

网友B:
有公式可以计算出输出是否为正常值

网友C:
并联500欧母电阻与4-20mA相对应是2-10V吧!500欧电阻最好用精密锰铜电阻。这样误差会小一些。
下载积分:+1(ccy5156) 热心助人

网友D:
有的变送器就有方便测试电流的测试端子,test+,test-

网友E:
找个高端的数字万用表串在电路中就可以!

网友F:
数字万用表串在电路中就可以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