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研华AIMB-562-KIOSK上的COM口与欧姆龙plc采用485方式通讯的连线方法

楼主(2011-09-16):
有没有哪位做过用研华AIMB-562-KIOSK上的COM口与欧姆龙plc连接通讯!!!本人做了n次试验。。。只成功了232方式,485的一直都没有成功。。。但实际要求是要485方式,因为距离有点远。。。现跪求指导。。。。

网友A:
232-485无源转换器加PC——COM口通讯也行

楼主:
这个也试过。。。没有成功。。。我现在想知道研华主板上485COM口的管脚定义。。。

网友B:
真不行,就用,txd,rxd,指令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