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 Y0输出?

楼主(2011-09-16):
各位好!我现在用FX-3G的PLC控制伺服电机,我用表格定位指令 指定K3 段脉冲数R9 R8为1666,频率R10,R11为1500.最高速度为2000。但是实际输出脉冲时,频率很低,大概在100-200hz,其他段也是同样的1500hz频率,可以达到设定值。
后我改用绝对定位指令DDRVA K1666 K1500 Y0 Y4,效果还是一样。监控R10中的值也是1500.
请教高人,问题出在哪里,Y0的输出频率还受到哪些参数影响?
多谢!

网友A:
上传程序我来看看,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如果是我,通常会这样去查找问题:
1,只编Y0输出脉冲这一部分程序,使用两三个不同的指令。其他程序全部不要写。
2,把PLC脉冲输出接到PLC高速输入口观察。
3,不停地修改程序参数。比如DDRVA K1666 K1500 Y0 Y4 可以换成DDRVA K1500 K1666 Y0 Y4试。

楼主:
多谢二位指点,我再试试!

楼主:
我今天又研究了一天。最后把程序转到另外一个新建的程序里,全部用绝对定位指令,结果就好了。具体问题在哪里也不清楚。可能是改动到某一个不知道的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