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的问题,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楼主(2011-09-16):
一个辊筒的周长是1435,编码器是600P/R(增量型)的,如何计算一周的脉冲,谢谢各位

网友A:
那要看你的编码器安装在什么位置啊,若编码器就安装在辊筒端面,并且每天经过变速,那面辊筒转一周编码器也转一周就是600个脉冲撒。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