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AB 1336变频器 棘手故障,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9-17):
我单位的1336变频器在运行中突然报警,没有报警代码,只显示HIM connect....反复闪烁同样内容。按变频器复位后报警消失,但只要变频器一动作,立刻出现同样报警,不知道怎么回事,说明书没有解释。请教路过的高手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变频器主控有问题影响面板通讯

网友B:
触摸屏和变频器的链接有问题,仔细检查,你没有把完整的提示信息说清楚。只能断定是触摸屏和变频器链接或是通信,或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C:
可能与接地有关系 或是通讯启动的话 看看通讯线连接有没松

网友D:
AB 1336显示HIM connect报警?不是HMI报警吧.如果是HMI的话你这个变频器能够直接设置与人机通讯吗?你确定下是怎么通讯 的,如果不是用控制开关控制的话,你看下通讯线的连接.

网友D:
等待你解决后的方法,

楼主:
HIM人机接口面板直接安插在变频器上,未发现有线路松动。至于是否接地还要周一上班去测量一下,请问应该测量哪对地,是通讯HIM插口处吗?对地在多少欧姆为正常。之前测变频器制动电阻对地200千欧左右。另外这变频器处在高温潮湿腐蚀的环境中

楼主(2011-12-26):
又出现这个问题了,只不过这回不同:按变频器面板的复位也不好使了,反复闪烁同样的内容,说明书没有解释。但是断电重新启动故障就消失了。我想是主板的问题了,大家怎么看???之前测量过没有对地

网友E:
前面是怎么解决的呀。你就知道问!!!!

楼主:
前面按面板的复位就好了,这回不一样,10楼你有办法没有?

网友F:
还是主板问题,仔细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