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7):
各位 高手
我用FX2N--64MR 基本单元 连接 FX2N--16EX  输入专用 扩展单元
用扩展单元来做I/O点。程序写入后 短接线短接I点不起作用 。但用软元件测试中的强制 程序可以运行
这是为什么 ??
还有这个 FX2N--16EX  输入点 是和 COM 接通 还是和 +24 接通 看说明书 也不清楚!
请各位赐教!多谢!

还有个问题 就是要将PLC里面的程序清空 是不是创建一个新工程 然后什么也不写 直接写入PLC 把源程序覆盖
这样可以吗 请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A:
你的接线有问题,还有要清空程序就直接清空plc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B:
扩展地址必须从X040 ~ X047;X050 ~ X057之间选择。
与+24V连接。
不用清空,直接在原程序中写,完成后进行写入(程序自动覆盖)

网友C:
首先看主机X到多少,然后从下个8位开始。
比如64MR输入32点,主机输入点应该是X0-X7 X10-X17 X20-X27 X30-X37
那么扩展的FX1N-16EX就是从X40-X47 X50-X57

接通可以这样:64MR的24+连接16EX的24+,然后64MR的COM接X40生效

PLC软件里有一个清除内存,清除存储器选项,用这个清空PLC比较好
  • 下载积分:+2(hyundai天梭) 优秀文章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扩展地址必须从X040 ~ X047;X050 ~ X057之间选择。
    与+24V连接。
    不用清空,直接在原程序中写,完成后进行写入(程序自动覆盖)

    正解

网友B:
    需要注意的是当扩展模块加到X077后的地址是X100开始了。同时你如果写入如X080地址程序就报错误。
  •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提示的绝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扩展地址必须24V连接从X040 ~ X047;X050 ~ X057之间选择。
    与+24V。
    不用清空,直接在原程序中写,完成后进行写入(程序自动覆盖)
    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24V不能连接的,吧两个COM连接一起就好了,程序不用改变,或重写覆盖一次,有时间你查看fx2n使用手册27页就明白了, 基本单元和扩展模块24V要连接的

网友E:
    不明白的可以在交流,

网友F:
    大家都很热心。我就瞻仰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我再连上线试试

网友G: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