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7):
比如工作当中有人找你帮他设计一个PLC 电控箱,或者去帮他修一下PLC设备,大家是如何开价的,因为价格高别人不叫你做,低了吧别人看不起你,说你就一电工呀,那些杂事都是你干的。

网友A:
设计费用 + 小时费用 +  其他费用

设计费用:如果需要编程,画图之类的,自己考虑着收费,一般500~5000不等,很复杂另算。
小时费用:去现场需要花费的时间,加上路途时间。每小时多少元。在我国搞电的,每小时30~100元不等。
其他费用:交通费,住宿费,饮食费。

同时还要注意有一个最低消费标准,比如最低300元,不管花了多少时间,也按300元算。

举例:给他现场修一个PLC,交通来回花了3小时,现场2小时,维修过程简单不麻烦。
这种可收费5小时*100元+交通费100元=600元。

举例:给他设计一个PLC电控箱,并且编程,接线
设计,制作,安装,调试,交通共花时间40工作小时,40*80=3200元 (量大打8折)
编程复杂程序一般,收费500元。
电柜运输费,交通费300元。
合计5000元左右。
如果这种柜子以后批量制作,费用可降低,2000,3000也能做。
如果这柜子就只生产一台,以后不再生产,编程费可能还要加一些。

网友B:
呵呵,学习了!上楼经验很足啊!

网友C:
参考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设计费用 + 小时费用 +  其他费用

设计费用:如果需要编程,画图之类的,自己考虑着收费,一般500~5000不等,很复杂另算。
小时费用:去现场需要花费的时间,加上路途时间。每小时多少元。在我国搞电的,每小时30~100元不等。
其他费用:交通费,住宿费,饮食费。

站长所说的编程费用太低了,应按点数算。

网友E:
呵呵,我编程是按40元一个点来算。 其它时间费用差不多。基本上一天工时费按300算。
旭迈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