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7):
天车主钩闸瓦皮和温度有无关系,会不会热胀冷缩,不知道怎么回事,没过一段时间,天车就好溜钩子。

网友A:
有可能是刹车过松、拉杆螺栓没有固定紧、刹车片磨损造成,仔细检查就知道了。

网友B:
现在基本都用变频器控制了

网友C:
那需要适当调紧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基本都用变频器控制了

变频器控制天车难道就没有机械制动吗?

网友D:
我遇到一次不是刹车的问题,是轴承跟外盖不合,溜的很严重,最后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基本都用变频器控制了

请问当变频器断电的时候,升降的钩子为什么不落。

网友E:
一般是磨损了,固定的松动了

网友F:
还有可能与连轴器有关。

网友G:
检查一下制动器就知道了

网友H:
和温度有一定关系,温度高抱闸紧,但是影响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