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 PLC真假问题?

楼主(2011-09-17):
前天在买一FX1S PLC,销售人员信誓旦旦说是进口原装。但价格比网上其它卖家低15%。回家拆开一看,里面电路板没看到明显的打磨,做工也算可以。但我一点怀疑:输出继电器上标的型号:JZC-49F,左上角有一标识:是一椭圆形,中间有一“H"字样的符号。我听说三菱PLC的继电器是用松下的,但这个继电器上看不到松下的标识。另外我看了一下版本:22215。请各位看一下一:是真是假?谢谢!

网友A:
1,继电器已经不能做为判断标准
2,版本也可完全做到一样
真假判断目前主要看编程口开孔的形状,如果方便你拍一下编程口的图,上传来我帮你看。
同时价格也是主要参考标准之一。

楼主:
下载积分:+1(ymmfa) 从口看是假的

楼主:
谢谢!价格是550元,FX1S-14mr。编程口里面是金黄色的。

网友B:
我也想了解下,怎么判别PLC真假方式。

网友C:
看图与真的FX1s是一样的,是否翻新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A:
根据楼主上图,结论:假货,非三菱原厂生产。
FX1S-14MR-001正品市场价含税750左右,如果不开增值税发票680左右
假如是大批量的进货,有特价(当然这个价格一般人拿不到的,通常是我这样的经销商才能拿到)含税670元
这里面的利润其实很低的,670进来卖740,还要压货,还要管运费,税。
670含税进来,卖650未税,表面上亏了,其实还是能赚点税钱的。

楼主:
您好!请教一下:如何从编程口上识别真假?非常感谢1

楼主:
如果能发一原装编程口图片上来对比一下更好,万分感谢!

网友D:
兄弟,是正品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告诉我理由吗?谢谢!

网友E:
电源来个照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能发一原装编程口图片上来对比一下更好,万分感谢!

目前我放假在家探亲,要国庆后才能回上海拍照。

FX高仿中,以东莞四方出品最好,基本所有元件与正品相同。
前一代高仿的编程口是圆形的,一看就知道不对。并且编程口里面的接触部分是白色的。
后来的大大改进,接触部分变成金黄色,编程口二次加工成方形。
但主要问题就出在这方形上,用放大镜可看出是二次加工过,那个方形感觉象刀修的。

正宗的是圆中有方,等我回上海后才能上图了。
不过担心上图后,造假方再次修正此处,就没什么很明显的差异了。
各地商人将此机型假当真的卖,以赚取暴利。其实从后一代起,整体质量下降,损坏率比以前高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源来个照片。

如果是深圳三凌这种小工厂产的,电源与正品区别很大。

但东莞四方这种高仿派产的,电源与正品几乎完全一样,95%的元件都外观都一样。

楼主:
非常感谢!学习了!

楼主:
另外编程口电路板的背面有一电容位置与电路板上圆形线竟错开有2毫米,我不相信三菱是如此做工。不知有道理没有?

楼主:
电源是最下面那块板吧。我拆开最上面的板后,拿掉中间电路板上的一颗螺丝后,中间那块电路板有点松动,但拿不下来。我也不敢太用力,怕损坏PLC。中间那块电路板是拿掉那颗螺丝后就可以拆开吗?谢谢各位!

楼主:
请教杨站长:这是FX3u-16mt的编程口,能看出是真是假吗?花了1700元,深圳买的。谢谢!
  • 下载积分:+1(ymmfa) 真货

网友F:
    看标签就可以,珍品的和假的还是有区别的,国内的印刷水平没那么高

网友G:
    FX2n和FX3u的好像还没有假的吧?

网友H:
    3U好像无见到有。

网友I(2011-12-15):
    才知道这东西也能高仿。。。

网友J:
楼主,我这里收到个FX1N-40MR的PLC,里面的继电器上有个CHINA的字样标志,是不是我这个PLC是假三菱的?

网友K:
上几个照片给瞧瞧吧,1、2、3、貌似真品、4为仿制品。
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假的CPU板上的电池都是三洋的,从侧面的散热孔中可以看到,蓝色的,假的是绿的的是倒着安装的。
电控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