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

楼主(2011-09-17):
变频器一起动,工控机显示器一闪一闪乎明乎暗,测试不稳定有时会死机掉不受控制。控制电源有加滤波和隔离变压器,变频器主回路有串接电感,变频器独立接地。主线路和控制回路分开布线。
变频器不起动工控机一切正常。

楼主:
加铁氧体试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A:
变频器要专用接地,工控系统也要专线接地,变频器的载波频率稍调小些
下载积分:+3(gali1120107)

网友B:
多大功率的变频器,问题会不会出在隔离变压器上。

楼主:
18kw的电机!

网友C:
用的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 这么大干扰?

网友D:
如果你在控制回路上也连接了PE接口,请把控制回路的PE接口去掉试试。
还有你有条件变频器输出线用屏蔽线,至少采用四芯电缆线,连接需要接PE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