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问题

楼主(2011-09-17):
我见到了旧的一个变频器不是国产的,输入只有两个端子,输出有三个U ,V ,W输入端怎么接线呢

网友A:
单相输入的变频器,一般功率不大

网友B:
这是一台220V的变频器,输入端接单相220V电源,输出端接三相220V电机(如把星型接法的电机改成三角型的就行)。

网友C:
三楼正解

网友D:
路过
应该是单相输入吧,但不一定是220V

网友E:
单相输入三相输出是肯定的了,建议用单相调压器试一下

网友F:
一般3P220V的变频器(2.2KW以下)的都支持单相220V吧,建议楼主多看下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G:
找说明书看看

网友H:
小弟不才,刚接触电机。为什么要把电机的星型接法改成三角形接法。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I:
就是一单相变频器!
QQ32135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