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读取电压和电流

楼主(2011-09-17):
我要用PLC300测设备的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需要什么样的电压和电流互感器比较廉价,300用哪个模拟量模块,怎么设计程序?有谁做过吗?我需要300记录电压和电流然后由触摸屏显示。有谁有这方面经验给传授下,不甚感激!

网友A:
首先看看西门子模块手册。
如果可以比较简单地调用FC105;FC106或者自己编写。
根据你选择的传感器类型:电压;电流;数字型。建议使用电流;数字型。
很多人做过。

楼主:
有相关例子吗!我初学300有点不太明白!谢谢各位!

楼主:
有谁用过吗?300模块选用一般的模拟量模块就可以吗!
6ES7 331-7KF02-0AB0可以吗?还要用6ES7 336-1HE00-0AB0

网友B:
用电量变送器

网友C:
CPU313C-2DP有自带模拟量的

网友D(2011-11-15):
用过个带通信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