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GOT1000触摸屏组态与电脑的通信用什么通信电缆

楼主(2011-09-17):
请教:三菱GOT1000触摸屏组态与电脑的通信用什么通信电缆电脑已安装GT Designer2,触摸屏为GT1155,组态画面后用什么通信电缆下载到触摸屏,普通的RS232线可以吗?自己焊一条的话请教制作的方法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A:
FX-232CAB-1

网友B(2011-10-23):
应该可以用!

网友C:
使用MINI USB线似乎可以。就魅族M9手机的数据线那样就可以,接口在触屏前面左侧,有个塑胶盖住,把螺丝拧开才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