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下载密码

楼主(2011-09-17):
西门子S7-200PLC下载时耍要密码,求大侠们指点高招?

网友A:
不带CN的软件可以破解,带CN的只能拆芯片破解
问原始程序制作者要密码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楼主说的是下载密码是吧,这样的话,下载时在密码输入框输入"CLEARPLC",清除原程序,就可以下载新程序,老型号的测试可以,不知CN的行不行,我没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