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压报警

楼主(2011-09-17):
我公司的冲床是用台达变频器调速的,没有杀车电阻,飞轮很大。当把加减速时间设定得很长时,只要把设定频率减1HZ就报过压,这时电机并没有被飞轮反驱动,不可能是发电状态,
怪。(原装的变频器是厂家特定的,没有以上异常。)哪位能帮解释一下。

网友A:
肯定是发电状态

网友B:
这种情况我遇到 过,你先确定下你使用几级电机,额定电流额定电压的设置问题.估计这台变频是你刚使用吧
设置方法我还忘记了,你注意点这种情况容易烧电机 .

网友C:
看看电机 额定电压。如是220电机,变频器是380V则会报过压。把变频器输出电压设置为220VOK .

网友D:
你把变频器的“电机停车方式”设定为“以自由运转方式停止”,应该OK

网友E:
大飞轮除了传动以外,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蓄能,当电机带动大飞轮达到一定速度时,如果此时降低变频器的频率。瞬间就会使电机产生发电现象,如果变频器报警,需调整变频器的减速时间来解决。

网友F:
同意6楼,不行就加制动电阻

网友G:
看来你的设定有问题,另外你的变频器逆变模块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