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7):
今天修了一台机,真的怪,修了三个小时才好,细说不知是如何好的
情况是这样的
塑料产品上有一个铜件,如果切产品上的这个铜件碰到了模具,则开始切产品的水口
但今天不管你如何搞,PLC的输入口连接线一接入模具就直接有信号即使产品没有碰到,后来我再试了一下,即使没有产品,也照样有信号输入PLC,后来担心开头电源是负接外壳的,把开关电源也折除,开关电源上的接地线也拆除,还是一样有信号输入PLC,担心电磁阀,或是基他感应器线路破损而接外壳,一不做二不休,我把全线给折了,但是接在机加上的线还是有信号输入PLC的输入端口,见笑啦,好在机器小。。。。。。。。。。。。。。。。。。。
现在机器上只有一只电源开关,一及电源线,其他就都没有接触到机架,后来想了一下,把接入电源开关前的电源线电缆内的接地线剪了,才没有这种现象了。再接入其他线路,也没有问题,只要电源端的接地线一接到机体,输入端马上就有信号?
请大家支招,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干扰问题,你将零线接地看看,plc和开关电源接地都接在零线上问题应该可以解决。我怀疑你的电源接地线开路了。

网友B:
是不是PLC的地线和GND有短路或漏电啊

网友C:
PLC有问题了

网友D:
这是最典型的交流地和直流负极混接造成的,直流负极应为悬浮不应该接机壳,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们的提示:
补通一下实际情况:
1.一楼说的:干扰问题,你将零线接地看看,plc和开关电源接地都接在零线上问题应该可以解决。我怀疑你的电源接地线开路了。-----------------------------这个我没有试,现我把机台的接地线剪掉了,用了三天都没有出现异常,接地线并没有出现断路现象,我查看了整条接地线
2.二楼提到的:是不是PLC的地线和GND有短路或漏电啊---------------------我也重点查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PLC的电源接地线是悬空的,并没有联接任何线路,开关电源的接地端也是悬空的,并没有接什么,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量了一下,本开关电源并没有负极接外壳的现角,直流输出端子和外壳之间的阻抗为无穷大,因为机器小,我把整个线路全拆离开了机台,还是会出错,这是不应该的
3.五楼提到的:这是最典型的交流地和直流负极混接造成的,直流负极应为悬浮不应该接机壳,-------------------------我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包括传感器电磁阀漏电现象都查过了,电磁阀是装在电木板上的,就更不用说了,只是光电感应器也是塑外壳的,没有这种可能,开关电源接地端及PLC接地端都确实是悬挂空的,所以这种可能不存在
---------------------------------------------
请求大家进一步探查讨这是为什么?

网友E:
PLC的输入口连接线一接入模具就直接有信号即使产品没有碰到,后来我再试了一下,即使没有产品,也照样有信号输入PLC,

模具和连接线产生电压差的缘故,在附近单独做一个接地,接到模具上应该消除。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