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7):
我公司现在用的7台变频器,前6台用来压铜线[就是压成一个形状]】经过这6台机器压完才能完成成品。最后一台变频器用来收线。。工作时序为;;一个主电位器控制主变频器速度,然后每台机器中间都设有张力电位器,给下一级的变频器。也就是说中间设有5个电位器用来调节线速和主机保持一致的。现在的情况是机器不稳定,摆杆的电位器不稳定,时起时落的。。大家谁还有什么好的方案。控制7台联动的,还要有点动控制。7台速度是不一样的,一台比一台快

网友A:
矢量控制

网友B:
看你选的是什么变频器了,我们用的伦茨变频器就可以啊

网友B:
应用级联控制,外加CAN通讯具体调节

网友C:
采用PLC与变频器通信方式控制,想怎么控制都行。

网友D:
你这好像是电缆设备啊
这里面首先有个问题,你这是已经调试好的设备吗?我怎么感觉这个问题是变频器参数设置的问题啊
把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重新调整下。另外,后6台电位器速度反馈是负反馈,和上一级变频器速度给定叠加后的信号才是变频器的给定信号。你需要再实践中调整下

楼主:
我说的都是投入应用了,但是很不稳定。回5楼,上级并没有给下级电压信号,完全是靠张力电位器来调节的。

网友E:
楼主不提供设备的配置,大家恐怕难以解答,变频器使用哪个品牌的?怎么控制的?2楼说的没错,伦茨变频器的确很适合做这种控制,如果有条件选用9300EV矢量闭环变频器,控制起来相当简单!缺点就是对使用环境要求较高,价格较高!

网友F:
看不明白楼主的方案:主变频器有电位器,说明车速需要调整;有张力电位器,这涉及到同步运行问题;上一级没有给下一级电压信号,那么我想问楼主,当主变频器升速时,后面的变频器如何跟着升呢

网友G:
变频器没设置好   还有就是张力传感器问题   和直拉机一个概念    收线变频器可以用矢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不明白楼主的方案:主变频器有电位器,说明车速需要调整;有张力电位器,这涉及到同步运行问题;上一级没有给下一级电压信号,那么我想问楼主,当主变频器升速时,后面的变频器如何跟着升呢

看到这里,我大体看出了楼主的设备控制方式,每一个变频器互不关联,都是用张力传感器校正输出频率的,每一台变频器都用了PID运算,就是车速上升时,张力肯定变大,而变频器的PID运算实时调节输出频率,使设定的张力与实际张力保持恒定,这样用倒是没有问题,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极有可能是变频器的P、I、D参数设置不合适,还有就是张力传感器损坏或者输出信号受到干扰!
  • 下载积分:+3(bodau) 热心助人

网友H:
回忆依然最美朋友的分析很全面,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楼主,是从哪一级开始不稳定的这个很关键,如果是全部不稳定要检查第一台变频器输出是否稳定,按这个方法依次可以排除问题所在,重点检查各电位器、线路是否有松动、张力装置是否有机械故障。

网友I:
楼主,你只要装一台同步控制器(台达有)就可以解决张力的问题,只要调节主速度,各台速度都可以同步输出,还有可以接反馈信号(电位器),投资小,收卷的看你是用什么方式,可能要用到张力传感器来控制收卷变频器的速度

QQ:84818626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里,我大体看出了楼主的设备控制方式,每一个变频器互不关联,都是用张力传感器校正输出频率的,每一台变频器都用了PID运算,就是车速上升时,张力肯定变大,而变频器的PID运算实时调节输出频率,使设定的张力与实际张力保持恒定,这样用倒是没有问题,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极有可能是变频器的P、I、D参数设置不合适,还有就是张力传感器损坏或者输出信号受到干扰!

这个应该是速度跟随的问题,只要前后两台变频器存在固定比例的速度差就可以,他的问题应该出现低速和高速时候的速度差不同所引起,变频器只要调节这一部分的误差就可以,不要调节变频全部速度,不然PID的参数不能调节得很好的,这是我实际经验告诉我的。

QQ:84818626

楼主:
谢谢楼上所有的朋友了,这个是以前的工程师设计的。我现在接手搞的也不是很明白,线路并不像你们说的带有PID调节。。变频器用的是深圳正川的。第一台式主机,主机实现调速,后面的从机都是靠张力电位器调节的。还有变频器所有的485全部都连接起来了,但是参数上都没有调用。。搞的我头疼啊。。。所以才想开贴问下大家都有什么方案,还有前6台压铜线的变频器在工作的时候并不是同步的,而是一台比一台快一点,靠得就是张力电位器调节输出平稳的

网友J:
使用同步器

网友K:
买一块联动板,我厂里是做膜的,也是多个变频,一级比一级快一点

网友I:
没有用PID调节张力,靠的是电位器去调节速度,在不同速度上张力是不同的,这种法案我已经试过,是行不通的。
可以有多种方法实现,1用同步器,要有反馈的那种   2 从机用主机的模拟量输出信号控制,电位器反馈信号用PID控制就可以在低速和高速平稳运行,我提供的是方法,其中的参数如何调节就要楼主实际去调节。
  • 下载积分:+3(bodau) 热心助人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网友L:
    楼主,应该是很简单的控制,7台电机用8个电位器调节速度,其中一个是主速控制,另外七个是张力控制。主速控制是从一稳定的直流电源取得控制电源,从主速电位器中间脚引出成为其他七个电位器的电源。根据产品的不同,调整不同的张力控制电位器。这种控制方式本来就比较粗略。如果有比较高的要求,还是需要矢量控制

网友M:
    不知道楼主是用张力控制器还是用摆臂控制,如果是用张力控制器配矢量变频器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是用摆臂带电位器控制变频器同步有点难度,摆臂要靠气压来控制,如果没有设置和调整好,就好出现摆臂忽高忽低不稳定

楼主:
    回19楼,问题正如你分析的那样,当初为了省钱,如今机器用了几年了,问题就不断的出现。。控制很简单,,其实这机器是要求精度的,速度不一样,压出来的铜线误差大,要求在5丝以内的误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楼主是用张力控制器还是用摆臂控制,如果是用张力控制器配矢量变频器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是用摆臂带电位器控制变频器同步有点难度,摆臂要靠气压来控制,如果没有设置和调整好,就好出现摆臂忽高忽低不稳定

    矢量个屁啊!你看看楼主说的是什么变频器,正川,杂牌子货,说是矢量变频器估计也是吹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所有的朋友了,这个是以前的工程师设计的。我现在接手搞的也不是很明白,线路并不像你们说的带有PID调节。。变频器用的是深圳正川的。第一台式主机,主机实现调速,后面的从机都是靠张力电位器调节的。还有变频器所有的485全部都连接起来了,但是参数上都没有调用。。搞的我头疼啊。。。所以才想开贴问下大家都有什么方案,还有前6台压铜线的变频器在工作的时候并不是同步的,而是一台比一台快一点,靠得就是张力电位器调节输出平稳的

楼主说前一级变频器没有给后一级模拟量信号,又不用PID控制,能完成你设备的动作要求吗?没道理啊!我实在是搞不懂了,惭愧!以前是否正常运行过?以前要是正常运行过,现在出现这问题的话一定是哪个元件有问题!

网友E:
要是一开始就这样的话就是控制方案不合适,还是把控制系统全拆掉,重新设计吧,建议使用伦茨的9300矢量闭环变频器,实现这功能很简单!

网友I:
这个系统也不一定非要矢量的变频器才可以实现,我用的是三菱的最底端D740就可以实现恒张力的控制。

不增加成本的话,若是变频器支持PID控制的话,可以考虑把主速度的变频器模拟量输出全部接到其他变频器上,各台变频器所对应的模拟量频率续台加少频率,各自的张力电位器接到各自的PID反馈输入口,在变频器上设定PID的目标值,就可以达到不同速度的恒张力控制。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收卷是如何控制的,这个也会影响你铜线的精度的,这个你以前是如何控制的?

QQ:84818626

楼主:
虽说杂牌不错,但是PID还是有的。。收线也是用变频,只是马达小点而已,主轮转,私服马达来回移动。不过收线效果不用说了,乱得一沓糊涂啊。。。

网友I:
主轮只有电位器控制其速度当然是不行的,其速度还要通过计算卷径来控制变频的速度,其控制要比张力控制还要难,最好在收卷前也要加电位器反馈收卷张力,但这样的话,加减速的比率不能调得太大,这个视乎你调PID参数的响应快慢,建议只使用PI的参数,用来控制私服来回的速度也是要根据当前卷径来控制其来回的速度,这个要你在PLC里面运算才行

QQ:84818626

网友N:
引用 网友F:
看不明白楼主的方案:主变频器有电位器,说明车速需要调整;有张力电位器,这涉及到同步运行问题;上一级没有给下一级电压信号,那么我想问楼主,当主变频器升速时,后面的变频器如何跟着升呢

张力拉杆连接的5个电位器估计就是给信号的,因为主机一开始收线,线就会带动张力拉杆,拉杆带动电位器给变频器运转频率。应该就是这样了。

网友N:
楼主把每台变频器的最高运行频率调节一下,然后调整一下变频器加减速的时间,按道理来讲,加减速的应按时间是越短越好的。如果惯性较大,建议使用刹车电阻。调整最高运行频率是为了电位器在相同电位下变频器的转速不一样。慢慢调整应该可以达到控制要求。

网友O:
这个貌似 通讯更好控制些

楼主:
今天又搞了一个中午,加速时间我设10秒。。在不开机的情况下调节张力电位器,当然张力电位器都在同一个高度调节的,使频率一台比一台大一点,但是开机就完全是两个效果,按道理讲这样调整的话开机后收线应该会平稳的。现在是开机张力轮有的往下掉,有的往上升。然后我又调整了联动比。还是不理想。上下限也做了调整。。

网友I:
这个我估计你调一个星期都调不了,一个速度就可以能调整好,速度相差太大的是不行的,你自己想清楚控制方式

QQ:84818626

楼主:
准备改设备。主电位器控制主机,然后就是让主机发送模拟电压给下一级,但是有个问题张力电位器反馈接哪里?

网友E:
这个得先把控制思路考虑清楚,不知道你的设备传动部分配置是怎样的,我们也不好说,请你首先确认你的缠绕电机变频器支持卷径计算功能吗?要是不支持的话估计很难达到要求!

网友I:
直接接变频器,使变频器工作在PID模式,看看你的变频支不支持两个信号的给定,一个是主给定,一个是偏差反馈,然后在变频器给定偏差设定量,
还有个问题,收卷是直接带变频控制的吗?卷径越收越大,而变频的速度没有改变,铜线会松的,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才行。

QQ:84818626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直接接变频器,使变频器工作在PID模式,看看你的变频支不支持两个信号的给定,一个是主给定,一个是偏差反馈,然后在变频器给定偏差设定量,
还有个问题,收卷是直接带变频控制的吗?卷径越收越大,而变频的速度没有改变,铜线会松的,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才行。

对,卷径越卷越大,线速度一直在增加,你就用这几台破变频器估计很难控制,在运行过程中所有的电机均为变速运行,此种方案我认为不太合理,控制难度较大,而且不稳定,建议用一台电机作为牵引,始终保持恒速,通过调节牵引变频器频率来调节生产过程中的线速度,这样前面的电机速度都能保持稳定,牵引电机后面安装缠绕电机,通过张力检测电位器实时检测张力,缠绕变频器用PID控制,这样既能保持线速恒定,控制系统稳定性会大大提高!

楼主:
卷线没有问题,用电磁离合器,垃圾的变频器,今天看了下说明书,只有简单的PID控制而已

网友I:
这个你估计你要加同步器,台达有,不知道是8路的还是16路的同步器,上面每一个都有反馈,就接电位器。你是用电磁离合器?是磁粉离合器吧,若用这个还不如用力矩电机好,还有还要你要解决私服电机绕线的问题,这个也涉及卷径的计算

QQ:84818626

楼主:
卷线部分不用考虑的,现在要改正的就是前面6台机器

网友P:
汇川公司有现成的方案,可以打服务热线试一下,400-777-1260

楼主:
今天中午调试的基本稳定了。主要就是调节张力电位器的电压,和联动比。

网友I:
不同的速度,情况都一样的吗

QQ:84818626

网友Q:
用变频的PID就可以啊!

网友N: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搞了一个中午,加速时间我设10秒。。在不开机的情况下调节张力电位器,当然张力电位器都在同一个高度调节的,使频率一台比一台大一点,但是开机就完全是两个效果,按道理讲这样调整的话开机后收线应该会平稳的。现在是开机张力轮有的往下掉,有的往上升。然后我又调整了联动比。还是不理想。上下限也做了调整。。

加速时间10秒,这个时间也太长,你这个系统按理来讲加速度和减速应该越快越好呀,加速时间太长就相当于主机已经拉线拉很紧了,你的加速还没完成,减速时间太长的话就等于线已经放得够长了,您还在慢慢刹车。这怎么行呀,加速和减速时间调小,尽可能的小会有效果。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R:
i没有PLC是做不了控制的,变频器用转矩,启动速度可能太快,

网友S:
用汇川的也可以用SVC模式,那不是什么张力电位器,是摆杆,摆杆上升时电机加速,电机的速度取决于摆杆上升与下降,
应该是参数问题,另外还要设置直流制动。

网友T:
主给定应该是利用PLC网络给定的才对,然后利用旋转编码器和摆杆做闭环反馈。系统不稳定可能是PID参数没有调节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现在的矢量变频器性能都还是不错的。
此外,楼主的控制精度大概是多少,级联同步的控制精度相对差一些。

网友T:
楼主可以发一个流程示意图上来么,最好是设备图片,我也做过一些同步控制,我们可以适当的交流一下

网友U:
请问是不是在拉丝机采用,或者串联线实用,我以前在论坛说过这块板子,模拟量控制的,比通讯控制的要响应速度快,需要联系我!
www.zpdq.net

QQ:1792595232

网友V:
楼主说的不是很清楚,是用了一段时间才这样呢?还是一开始就这样?是每一个不行,还是全部不行?说清楚才好解决。

楼主:
谢谢各位。目前机器稳定下来了

网友I:
我估计你是把主机的变频的模拟量输出电源作为其他级联变频的电源,然后接到电位器上调速,这样你这套系统就不用增加什么东西就可以,很久使用过这样的接法

QQ:84818626

楼主:
大侠们还有好的控制方案吗?除了P1D 。

网友I:
用伺服。

QQ:84818626

楼主:
私服。都是5.5KW马达

网友E:
引用 楼主:
私服。都是5.5KW马达
5.5KW的也木关系,用伦茨的EVS-9325ES,每台伺服配一台5.5KW的异步伺服电机就OK!还有一种廉价的方案,用Danfoss的FC302+MCO305或MCO350,再用普通三相异步电机+旋转编码器亦可!

网友W:
同意11楼的说法

网友I:
其实使用丹佛斯的变频器就可以,我厂的用来放卷就是用他的,很稳定的。不用家装其他的东西,型号我就忘记是哪一种。

QQ:84818626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其实使用丹佛斯的变频器就可以,我厂的用来放卷就是用他的,很稳定的。不用家装其他的东西,型号我就忘记是哪一种。

应该是VLT2800,简单的PID闭环控制还是可以满足要求的,但是丹佛斯变频器的PID功能还是比西门子变频器差的!丹佛斯变频器低频运行,电机稳定性、扭矩和抗过载性能都是非常棒的!对使用环境要求也不太苛刻,价格适中,我选变频器一般都用丹佛斯的。

网友I:
就是VTL2800,丹佛斯用在楼主的张力系统上已经足够,我们厂的都要在线自动接料,即使在自动接料时候,也很好控制,张力波动不大。

QQ:84818626

网友T:
开玩笑,用私服,动动脑子吧

网友X:
买个同步信号发生器就能解决问题了

楼主:
其实我这里后面收线机不用张力控制也可以,铜线很粗,不怕被拉断。就是收线不好而已。以后的目标就是把收线那部分改了,老板说要改全自动的

网友I:
收线不好的就应该是张力的问题。要想获得高速,这是必须的

QQ:84818626

楼主(2011-11-21):
最近发现原来是用485进行主频率给定,,,中间的微调在接到下级的变频器上进行调节

楼主:
大家觉得我现在用台达的同步控制器可以实现我的方案吗?系统会不会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