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7):
编码器加PLC加变频器驱动减速机带动皮带定位,短距离定位很准,长距离就有误差而且重复性我差5毫米,走的实际值和设定值也不对,走的越远,比设定值小的越多,这究竟是什么问题,是干扰问题吗,还是程序上有事搞不清楚,请教大家

楼主:
明天到现场调试,现在还是一头污水,没有方案,真是难弄啦,希望大家赐教

网友A:
变频有否有分段减速再停下?你在监控当变频停止时候,高速计数器的值和设定值有多大的偏差?再验证你所收到的脉冲数与所走的距离是否一致?就清楚问题出在那里,
还有你的编码器安装到那里?不要安装在电机上,最好是安装在驱动轮上,这样可以避免机械间隙的影响,线速度也会影响精度的
  • 下载积分:+1(ykykkhor) 热心助人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楼主:
    谢谢2楼,我今天去了一天,首先解决了一下编码器干扰问题,把编码器屏蔽网接到PLC的24V电源的负上,效果好点啦,每次定位误差正负1.5毫米啦,但是600毫米以上还是有点大

楼主:
    2楼说的速度怎么能影响精度,请指教一下,另外我现在皮带的走的速度挺慢,快到设定值时,基本是1HZ频率运行

网友A:
    有可能是累积误差,每一个脉冲所对应的长度和实际的有差别,还有看你的编码器安装的位置。

    在线监控脉冲数和你计算出的长度有否差别,还有相同长度误差是否一样?还有剪切时侯材料有否走位。故障原因自己去查
  • 下载积分:+1(ykykkhor) 热心助人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网友B:
    能否在行走的总距离中分几段设几个定点检测位,用来修正编码器值。。。

网友C:
    用这种方式 肯定会有误差的,影响的因素也很多
    首先检查外部设备,PLC的运算程序,最好能用浮点运算

网友D:
    问一下楼主的编码器的输入方式,是两相2的吗?皮带的是否有滑动。设备震动吗

楼主:
    每次设定长度和实际走的长度通过脉冲换算还差都不到0.5毫米,就是数设定100毫米应该走20000脉冲,到走完一般在19950--20090之间,但测量就误差大啦,设定长度700毫米以上重复误差更大,我说的误差是指设定700毫米,重复走10次,10次中每次的实际距离有误差列入测量的实际值701、699、698、697、696等不一样,但是每次监控编码器走的脉冲都是上下不差0.5毫米,我开始时编码器是用A/B两相计数,我怕PLC高速输入口最高频率不够造成,改成单向的也没解决问题,我老是怀疑编码器多输出脉冲啦,单怎么也排除不了,愁死啦

楼主:
    谁能帮忙拿个主意,就差一点,只要做到2毫米之内就好,

网友E:
    单相脉冲更不行了,还是改回两相脉冲吧!编码器的脉冲上下不差5毫米,说明了神马?说明了传动部分精度不够,还是解决机械问题吧!按2楼说的,编码器装到驱动轴上,就是传动部分的最后一级!

网友F:
应该是机械传动误差造成的,个人认为编码器最好加装到被动轮上,才能有效检测。如果不适合调整,可以把主动轮进行精磨,校正圆周长,应该可以达到标准。车床精度就不行了。

1162859666@qq.com

网友G:
在机械传动方面下下功夫吧。

网友A:
脉冲计数是用高速计数器吗?一定要用高速计数器,因为是用硬件计数,这样就不会担心掉脉冲的,还有编码器用好的牌子。现在在程序上应该是没有错的,就要解决脉冲监控脉冲为何与实际长度有差别的问题,再尝试用一个点输入编码器的零点信号,算算以圈数来换算出来的长度与实际的长度有没有误差,还有算算你因为使用除法而积累的误差,这个在也很重要,除法运算要到最后的一步才会误差减少到最少。就如楼上几位所说,编码器的位置很重要,你要说出编码器的安装位置才好找问题原因

QQ:84818626

网友H:
如果是平皮带和辊子带动的话一般不会很准。建议把编码器用一个随动轮直接接触在传动带的表面上,再根据随动轮的直径换算编码器的脉冲值。

网友I:
换种方式简单多了,步进加PLC就可以达到这个精度,且步进也不贵,但如果是大型的机器那就不行了.

网友J:
没有用过这个

网友K:
皮带轮是不是用的同步轮?
减速器精度高不高?
变频器的减速停止时间设置?
以上问题仅供参考.
相信自我!

网友L:
不知你的皮带,是不是同步带,应该是机械机构不够精确

楼主:
编码器装在电机上,刚开始也装在定位皮带上,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用的普通三相交流电机和1比60的减速比的涡轮蜗杆减速机,驱动皮带棍子上面挂着平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