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7):
我公司有一台普通压床,现在要求改成带,设定行程距离的,距离可以改动。也就是到距离后自动停止。我知道用PLC加编码器加触摸屏可以实现。可惜小弟不才又没有师傅指导,所以来求救。大家帮帮忙吧,程序怎么写,线怎么接,谢谢啊。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A:
普通压床改成带是什么意思
说清楚点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B:
你在哪里。。~~??免费做~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A:
我在江苏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安徽的。帮我写个程序吧,带上解释。谢谢

网友C:
楼主还是自己动手写吧,有什么困难再来论坛求助,坐等免费的程序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 下载积分:+3(果丁) 优秀文章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网友D:
    呵呵,楼主难道还要想别人帮你做好了程序,再免费奉上?估计不太可能,呵呵!不过可以指点你一下,先选好编码器,看一下传动部分的传动比,也就是说电机转一周,移动多长距离,知道这个就好办了,例如你选了360脉冲的编码器,就用电机转一周移动的距离除以360,即可得出编码器每一个脉冲的行程,精度要求较高的话可以长度单位转换成微米,最后再用你设定的行程除以编码器每一个脉冲的行程,这样就算出了你设定的行程需要的脉冲数,算出了这个,用PLC高速计数器当前值等于预置值产生中断来控制变频器停止,这还不简单吗?还有一些细节问题就得看看你的设备的具体要求了!
  • 下载积分:+3(果丁) 热心助人

网友E:
    你自己先做,具体的设备和情况你很了解的,在做的过程有什么问题再来咨询,整套的东西怎么来,别人没有到现场,不好设计的,你先一步一步的做,遇到具体的困难在说,你要感觉无从下手,那是你没有好好做或者你的能力根本做不了这个项目,让公司找专业的人来做,
  • 下载积分:+1(果丁) 热心助人

网友F:
    看你说的应该是把冲床的加工件改成带状物吧,这样就要看物料是什么性质的了,如果是金属板定位精度不是很高那就好做了,可以用接近开关检测进料计米轮,做模拟进料长度,用光电开关检测物料到位情况,变频器做送料驱动,电磁铁做冲剪离合。变频器要设定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