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7):
做一个按钮,鼠标动作变量值累加0.2。
loat   a,b,c,d,e;
a=GetTagFloat("sv");    //Return-Type: float
b=GetTagFloat("EU");    //Return-Type: float
c=GetTagFloat("ED");    //Return-Type: float
a=a+0.2;
if   (a>=b)(a=b);
else    SetTagFloat("sv",a);
投入使用后,出现按钮在连续动作情况下,累加值与动作次数不等。比如起始值是10,连续按鼠标两次,写入值为10.2,其中少加了一次,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怎样解决?
等候你的详解!(采用结构变量,SV变量后缀,设定值。EU ,ED,是上限和下限)

网友A:
画面存在更新周期的限制,因此你高速点击将出现无法响应的问题。

楼主: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