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三菱FXIS的一条指令具体用法

楼主(2011-09-18):
请教各位三菱FXIS的DADDP指令怎么用法

网友A:
LD X0
DADDP D0 D2 D100
当X0为ON时,D0与D1组成的32位存储空间中存储的数据与D2,D3组成的32位存储空间存储的数据相加,结果保存在D100与D101组成的32位存储空间一次,当X0始终为ON时,该指令也执行一次,只有在X0的上升沿才执行该指令。
下载积分:+3(ywx163)

网友B:
1楼回答的非常正确,详细,透彻。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学习了,感谢1楼和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