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通6056i出现乱码

楼主(2011-09-18):
我手头有个维纶6056i,触屏和液晶人为坏了,现在我将里面的程序上传到电脑,但是无法进行编译,应该禁止反编译了;这样的情况下我将上传上来的程序再下载到新的同型号的机器上,出现方块乱码,也就是汉字无法显示,地址和英文一级数字显示正常,与plc联系也是正常,也能动作,希望大家帮忙如何解决次问题!!看其他论坛讲过更改语言,因为不能反编译也无法更改语言啊!!

网友A:
哎,技术有限啊,要不问威纶的技术支持

网友B:
缺少字体的原因。需要更新OS或者下载对应字体。把你的工程发上来,会有人帮助你的。或者你自己重新编写画面。

网友C:
是不是少传配方数据了

网友C:
软件版本不对也会造成的

网友D:
维纶通6056i很差劲

网友E:
我刚用6056I时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有字体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PLC与触摸屏的连接口设置不正确,可以试试。

网友F:
正如2楼所说:缺少字体,或是字体选择错误。比如中文也就楷体,宋体,以及其他些。

网友G:
应该是缺少字体,应设置一下,传
上来让大家看看
大家努力让自己发光把

网友H(2011-10-21):
要原程序给我,我可以做。QQ519262964

楼主(2011-12-25):
由于是禁止反编译的,所有无法进行修改任何东西,请大家再想想办法;虽然我最后解决了问题,只是从硬件上进行修复了,但是将来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的,那样我们就无法进行更换触摸屏了啊

网友I:
是缺少字体。实在没办法的话就自己编一个吧。

网友J(2012-02-09):
威纶的触摸屏真的好那个?我被.......试试反编译吧

网友K:
同意缺少字体

网友L:
自己编一个吧,不是太复杂的话

网友M:
遇到过,应该是版本问题
可能版本高,也可能低了

网友N(2012-03-25):
加我,我能解决。
昆仑通态解密,Q系列运动模块,Q系PLC解密,S7-200 SMART解密,海泰克PWS-6XXX系列解密, MT6103ip/8070iE系列解密 FPXH GOT1000、GT11、GT12、GT32,台达DOP-A57、DOP-B10屏,ES2,汇川HU1,HU2解密 QQ微信:1056748134 ,手机13959970662 ,www.qzlygk.com

网友H:
1500 元 帮你反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