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创建的功能块写进FX2N后无法读出?

楼主(2011-09-18):
试着写了个小程序 GX-WORKS创建的功能块 写进FX2n的PLC后运行正常 再把程序读出来是功能块没有了 原来功能块带输入输出变量的电路自动变成了一些M继电器的线路了 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在1,2N,3U中,不管你用什么st啊,什么结构编写啊,但读出来都是梯形图的,其他系列型号我不知道。我也是用这个软件。

网友B:
本来就是能写不能读,如果用结构话编程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 感觉用起来不习惯
还是GX-Developer好用

网友C:
FX系列是不能保存源文件,结构化程序是在程序里面转换的,不是PLC所能接收的指令,在Q系列里面也是的,但是Q系列可以保存源文件(前提你的程序容量足够),结构化的编程会大大简化分配软原件的问题,修改程序比较方便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