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1-09-18):
我要s7-200控制步进电机,步进电机要求多段速。
具体内容如下:
控制步进电机一段速要高速前进,二段要减速,三段在减速,四段要步进电机反转到起始原点上,请问哪个大侠程序要怎样做

网友A:
用高速脉冲PTO,建立个包络表。注明每一段的增量脉冲数,起始频率和最大时频率

网友B: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调用s7-200的指令向导,另一种是自己编写程序,填写一些参数,具体的案例你可以到网上查找一些资料,有现成的,应该一搜就都能找到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快乐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