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克系统报警
lizhihua

楼主(2011-09-18):
为什么法拉克老是报701 风扇马达过载,我检查伺服上的风扇有两个坏了,把坏的取下来后,因为暂时没有风扇就没有装上去,我也把清洁这些做了的,但是为什么它还是要报警啊

网友A:
FANUC 的风扇是带有转速检测的,不要以为你拆了他不知道哦。。。。。。
两个方案:要么屏蔽风扇报警,要么换个新的风扇(最好是FANUC原装的,其他的也可以,但是你要确定他的速度检测电路可以和FANUC系统兼容。

网友A:
帮你查了一下,参数8901#0置1可以暂时屏蔽风扇检测。

网友B:
屏蔽风扇是不可行的,如果长时间工作伺服驱动器回严重的发热,烧坏的。我从事发那科数控维护已经6年了,切忌

网友C:
二楼说得对,支持。

网友D:
取消风扇检测不妥.701报警不是伺服上的风扇.而是NC上的风扇报警

网友E:
及时换个原装风扇,不要把别的器具过热烧坏了
lizhihua

楼主:
我就是现在用8901屏蔽了风扇检测,我也晓得这个不是个好办法。还有5楼的兄弟说的NC坏了我在看看,上班的时候

网友F:
屏蔽不是好方法,还是换个好风扇吧。
法拉克系统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