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三菱fx1splc与计算机通讯程序!

楼主(2011-09-18):
我现在用fx1n-232-bd通讯板连接计算机与PLC,请问怎么写通讯程序,要求 只要读取计算机发送回来的数据就可,使用计算机无协议通讯

网友A:
很简单的,做条交叉线,然后设置好波特率等的通信参数两边一致就好了,具体程序参照FX编程手册RS篇章。不过以后不要轻易下跪,否则跪就不值钱了,男儿膝下有黄金又或者有石头会弄坏膝盖骨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请问我怎么样读取计算机发给我的信号呢? 能不能写一小段程序 ,让我参考一下啊

网友B:
晕plc和pc通信需要程序吗

楼主:
我知道是无协议通讯啊,但是不知道怎么写程序

网友C(2011-10-30):
不过以后不要轻易下跪,否则跪就不值钱了,男儿膝下有黄金又或者有石头会弄坏膝盖骨的,我这里有啊,要的话加我QQ979352205
大家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