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220V三相,电机启动时有异响???

楼主(2011-09-18):
220三相电,55KW电机,用变频器控制其启停,外加电位器调速,每次启动后电机内会有“gigi”的声响,用手转动转子时没问题,轴承没问题,请教是什么缘由???

网友A:
变频器载波频率调整一下

网友B:
把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加大一些,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楼主:
载波调整要注意什么?会不会对电机产生影响的,比如发热严重什么的

网友B:
不会的,你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看看说明书,里面有载波频率的调整方法,现在有噪音就是因为载波太小了

网友B:
变频器大多是采用PWM调制的形式进行变频器的。也就是说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其实是一系列的脉冲,脉冲的宽度和间隔均不相等。其大小就取决于调制波和载波的交点,也就是开关频率。开关频率越高,一个周期内脉冲的个数就越多,电流波形的平滑性就越好,但是对其它设备的干扰也越大。载波频率越低或者设置的不好,电机就会发出难听的噪音。

网友C:
学习一下了啊

网友D(2011-10-23):
明白载波形成作用,谢谢 学习了

网友E:
长知识了

网友F:
长知识了!大多进口设备是三相220V,单相1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