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PLC与变频通讯问题

楼主(2011-09-18):
三菱PLC FX-2N与 三肯变频器GF-4.0通过485接口通讯,数据长度是7位还是8位?

网友A:
至于是7位还是8位要看三肯的通信协议。如果没规定,那么就是都可以,只要两边设置一样就可以了。前提是数据发送接收正常。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1楼没错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