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8):
我们公司是做汽车轴瓦的,有很多设备都是液压作为动力。热天气温高,控制的电路受温度影响,老出问题。我有一个比较天真的想法,将现有的50台液压设备的油箱全部去掉,改用泵站供油,这样方便管理,也解决温度问题。但不知道能不能达到2.5MPA的压力?而且压力要保证。请大家出出主意和建议。

网友A:
远距离投资的成本高,压力不能保证,我的想法是油箱不用去掉,只把散热的改到别的地方就可以,就是说可以集中地方冷却油温。
我也想过你说的办法,前面的问题基本可以解决。我还想节约空间出来,装更多的设备。因为我们新厂房就要修好了

QQ:84818626

网友B:
只要选择泵的压力够,就可以,还要有一个大油箱,用于回油使用的
我打算修个大的油池,旁边就是泵站。不知老兄有没有做这方面工程的公司?

网友B:
你自己就可以设计,要考虑油泵的压力,还要考虑总流量,你应该很清楚整个工况,考虑周全就可以的,我以前是做设备的,各种工厂,各样的过程都见过好多,你提工况要求,我可以帮你分析,我现在在工厂做自动化的改造维护工作,很闲的,有时间可以交流,
我有50台液压设备,用一条主管和一条回油管控制,主油管必须保证压力在2.5到6MPA之间的压力,而却压力可调

网友A:
50台机的油管如何布置?有些距离太远了吧。2.5M的压力容易保证,可是流量呢,每一台机需要多大的油箱?,要多大的油泵?这些你有算过吗?

QQ:84818626

网友C:
楼主有没有想过油压机加多级泵供油?我们公司虽然不是供油,是冷却液,用的是柱塞泵,加压滤机,压力6MPa

网友B:
有50台液压设备,用一条主管和一条回油管控制,要多级油泵,要不离油泵远的油压不够的,可以考虑让油循环,让油在循环的莫一阶段加换热冷却系统,你现有的系统不用改太多

网友D:
应该先计算一下总流量和储存循环的空间,压力问题好解决

网友E:
这样主油泵一直在压力状态下工作,液压油会产生更大的热量,正常液压设备不工作,油泵是空载哦。

网友F:
看下总流量,压力好弄低压的
互相学习

网友G:
不好玩,不建议这样搞,如果泵站出问题,停下的就不是一台两台机器了,或者在需要开动少量机器的时候损失也不小。

网友A:
作为厂里的设备头儿,要求有全面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要单方面认为这样,要求出可行的方案,详细列明现有的不足,实施的具体内容步骤,实现后的好处,经济效益等等,这样才是合格的工程师

QQ:84818626

网友H:
支持10楼
朝花夕拾

网友I:
加冷却塔行不行呀。

网友J:
既然是控制回路经常出现问题,那应该把思路放到如何提高控制稳定性上去。如果是液压油引起的,可以考虑冷却方式。不建议集中供油系统,可以考虑6~10台压力机集中液压站。因为集中液压站考虑如瞬时集中排量;油路德布局等能耗问题。

网友K:
不知压力波动会不会对已的设备有影响。流体是可以传递压强。所以如果说静态的公压肯定能够满足。关键就是你集中供的流量是否能够达到?所以如果你满足了流量,是比造成浪费。因为你满足的是最大可能的条件。而正常用多数情况下都是一部分。这样也是挺费电的

楼主:
我确实有很多地方需要考虑,也在写这方面的计划。谢谢大家的建议。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再一次谢谢大家~

网友L:
我建议不要改集中式增压油。如果是温度的问题影响很大的话,建议在厂房上方修建凉水塔对所有的泵进行冷却。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不好玩,不建议这样搞,如果泵站出问题,停下的就不是一台两台机器了,或者在需要开动少量机器的时候损失也不小。
完全同意10楼的说法,
我工厂也是液压机为主,大大小小加起来有100来台吧,全部用水循环冷却;基本上没什么大的问题!

网友N:
还是在冷却方面下功夫吧。用板式换热器,冷却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