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帮:求一单向电机的行程开关正反转!

楼主(2011-09-18):
我是个新手,一台220V的单向电机用两个行程开关两个接确器控制来回运转!

网友A:
单相电机是哪一种电机?电容运转式吗?主绕组与副绕组相同的还是不同,都得区分对待

网友B:
不论主副绕组是否相同,还是罩极启动,还是电容启动,只要交换任意一组绕组的接线就行了(除了带连锁的单向运转电机除外)。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楼主:
是电容启动的!

网友C:
一个行程开关针对一个接触器,走到一边启动相应的接触器不就可以实现正反转了,超简单的

网友D:
把电机的绕组接头接出来,交换绕组接到接触器一端上,行程开关接到接触器线圈,接触器另一端接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论主副绕组是否相同,还是罩极启动,还是电容启动,只要交换任意一组绕组的接线就行了(除了带连锁的单向运转电机除外)。
是的,单相就把主或副绕组两头端子兑调下。。

网友F:
用接触器是不是有点浪费了 可能你们用的电机大吧 我们用的电动阀都是计电器控的

网友G:
我想是互锁并联的两个电路

网友H:
这是我用手画的一台220V的单向电机用两个行程开关两个接确器控制来回运转主接线图。控制回路同行程开关正反转相同。

网友I:
可以参考家用洗衣机得连接方法。

楼主:
呵呵,我不懂电路图呀!
如果再加启动按钮,停止按钮!
哪又要怎样接?

网友J:
大家都帮楼主喽,楼主说不懂电路图,真晕

网友K:
这控制有什么用

楼主:
可以控制电机看自动正反转呀!

网友L:
要不你把东西,发过来,给你弄,不花钱,建议楼主还是,去学习学习电路图。

网友M:
我这里有个图你加两个限位开关就行了,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N:
下载积分:-5(guochunyi)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O:
不会电路图,那就装个空开作启动停止用得了.

楼主:
我那个电机只有三根线索呀?

网友P:
原理是这样的, 单相电机要改一下线圈接头,副线圈及主线圈的两边接头都引出来,通过两个继电器的转变,正转是副线圈头与主线圈头共接,反转是副线圈尾与主线圈共接(电容式的,副线圈的另一头是接电容的)这样就可以正反转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M:
我这里有个图你加两个限位开关就行了,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怎么初看电容是接在主线圈的,搞不懂

网友Q:
单相220伏电机现在用的一般是电容启动,电机有两组线圈一个是运行一个是启动,要实现正反转就要使电容倒转.如果用行程开关,那么用行程开关控制一个接触器实现一个单动,用接触器的一个常开点和一个常闭点来倒转,如果想加启动停止按钮,那么就在加一只接触器形成一个单动,让它的一个常开点控制电机的公共端.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F:
  上面的老师图画的不很好啊

网友R:
上面图画的标示不对呀!

网友S:
17楼标示主/副绕组反了!

网友T:
改变电机主绕组的接线方向就可以了

网友U:
  • 工控威望:-5(guochunyi)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网友U:
  • 工控威望:-5(guochunyi)

网友U: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网友U:
  • 工控威望:-5(guochunyi)
  • 工控威望:-5(guochunyi)
  • 工控威望:-5(guochunyi)

网友V:
    你只对调启动线的两端,就可以改变方向了。

网友W:
    不懂怎么教啊

楼主(2011-10-20):
    实物接好的东西我有了,谢谢各位,不够那个原理我还在学!

网友X:
用启动、停止开关加正、逆转行程开关控制单相电容电动机的电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