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问题 当点击 监视 图标时 出现这个画面 什么意思

楼主(2011-09-18):
三菱问题 当点击 监视 图标时 出现这个画面 什么意思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监视一般应该是和PLC连接后监视实时PLC的,你如果是笔记本的话,要看电脑硬件管理里面显示的是哪个端口,我的一般是com4,也可能不一样

网友B:
监视时需要电脑的通讯端口连接上了PLC。
该报警说明传输设置中通讯端口设定的不正确。

网友C:
监视需要连接上PLC才可以,你的PLC COM端设置与你的电脑不一致,将其设置为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D:
2楼说的正确,3楼说的更加详细。不难理解。

网友E:
查看我的电脑,看属性里设备管理器的串口现实,再选择正确的串口就可以了

网友F:
还有一种可能,你的触摸屏程序开了模拟占用了com口

网友G:
如果我用的是USB转232时,不同的电脑出现不同的COM口,要下载程序或监控的话,是设置成设备管理器里显示的的COM口的不?也有可能你的线有问题。
顺便问下大家PLC端是用COM1下载程序的,用串口下载时,这个虚拟口,在设备管理器里显示的要改成COM1不?

网友H:
通讯问题,从新设置通讯参数

网友I:
我的是COM5口,也是本

网友J:
设置不正确,三楼的说的很明白

楼主:
多谢大家指教 已解决问题

网友K:
串口没设置正确

网友L:
看看是不是PLC和电脑真正的链接了
在搞通讯设置

网友K:
通讯口设置不正确

网友M:
5 楼的方法对,这就是通讯的端口不对,需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