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称重反馈方案

楼主(2011-09-18):
请教高手我想用2000g电子称称重,然后反馈数据到PLC上,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我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

网友A:
重量是用压力传感器测出来的吧,测出电压乘以传感器上的比例系数。

网友B:
如果电子称有串口输出的,就用PLC的串口接收数据;
如果没有,建议换一台带串口的电子称仪表即可;
费用最高,效果最差,不过,也显得最专业的方案就是用PLC的AD模块,不过,秤重传感器的输出是0-20mV,进AD模块还需要信号调理模块,麻烦。。。

网友C:
1、直接接在PLC扩展模块上,称重模块。这个比较专业
2、仪表带串口通讯,此比较专业
=======以上两种都是专用仪表器件检测处理后把结果传给PLCCPU处理=====
3、从悬臂梁直接输出的电压一般是0-20MV,一般模拟量0-10V,所以直接使用模拟量达不到三级称要求,信号调理电路加的话太费事,还有程序处理的不方便,此为最下策。
4、仪表带0-20MA或者0-10V输出,连接PLC模拟量。可以实现,但是繁琐,浪费
======以上两种都是把传感器信号直接或者间接传给模拟量模块处理

网友D:
楼上说的好。1。2两点 有没有对应的产品?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网友E:
1.称什么东西,要求精度是多少克?
2.速度是多少次每分钟?
3.实际冲击力度是多大?不会是2000克吧
------------------------------------------------------
把以上情况告之,看我现用的案例是否可供你参考,现在测量精度可达正负一克,但测量范围还没有试过这么高的,条件可以的话,我可以先试一下。再共同探讨

网友F:
称重模块加PLC

网友F:
4-20MA的电流到PLC精度可以做到14位的,

楼主(2011-10-18):
最近比较忙,多谢各位的意见,称重的是1000g以下的东西,反应速度也不用太快,就是灌装设备出现计量偏差时自动称重反馈,然后自动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