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1-09-18):
最近单位进了几台誉强的通用变频器,但是回来接线时发现接线端子标示和手册上的不一样,不知道这样的机器是不是假货啊

网友A:
楼上讲的有道理。。

网友B:
这就是小品牌的服务! 你见过西门子变频器说明书有这样的低级错误吗?

楼主:
我非常认同3楼的说法

网友C:
以机器上的标示为准哪,誉强的变频器便宜,做些简单的控制还是可以的.要是能加大一级使用的话就更好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