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J3伺服驱动器过载问题

楼主(2011-09-19):
各位老师好,我现在碰到一个伺服驱动器过载,但是电源重启后又没有报警了。机床运行一段时间后,有可能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过载只是偶尔出现
一个班有时候会出现两次,有时候只出现一次。电机和驱动器都换过了。到底是什么问题,有点搞不明白。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网友A:
最好说的详细些,比如是什么应用,多大功率,是A还是B的,平时运转时监控下负载率看看,是不是工作在临界点。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故障代码是多少?
代码是AL50

QQ:84818626

网友C:
过载一般是机械问题/你可以先检查一下机械有没有卡或不顺的现象/还有你的电机电源线/对于要移动的电机电源线更要注意检查/在机器没有移动时你用万用表检测是好的/但机器一动问题就来了

网友D:
看故障代码,查手册。
朝花夕拾

网友E:
可能干扰比较严重

楼主:
这两天都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到现在还没有查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报警的。代码是AL50

网友B:
AL50=过载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