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的参数设置会跑

楼主(2011-09-19):
现在我遇到一个触摸屏上的参数设置画面,在设置参数时,确定之后,会自动跳转到下一个参数。以前设置好了一个参数就完了,会退出。
现在会连着到下一个。只是因为我在程序里加了一个程序。但是问题出在哪里真的不知道。各位高手请指点一下。

网友A:
上传程序看看

网友B:
上存个程序 大家研究研究

网友C:
可能是触摸屏安装太紧 芯板受大挤压造成的 之前我遇到个维纶的 就是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