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1-09-19):
我这里有一台伺服电机,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操作人说伺服报警,我们就将伺服电机拆来下检查,发现伺服电机稍用力扭动,和稍震动一下就会报警AL-50过载。伺服驱动是三菱MR-E-100A的。请教是什么问题。原来都做得好好的

网友A:
伺服电机拆来下检查,发现伺服电机稍用力扭动,和稍震动一下就会报警AL-50过载

网友B:
刚性设小p6设小一点,或装上负载
下载积分:+5(dujiang100) 热心助人

网友C:
电机缺相,或者控制器有一相损坏。

QQ:84818626

网友D:
伺服过载有点奇怪,碰到过动线的话报编码器的较多。待解决方法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有调试工把刚性调到107了,现在调到106就好了。

楼主:
其实我现在也很奇怪,刚性调高了震动可以理解,为什么还要分伺服电机怎么摆放呢

楼主:
哦,有一点忘了跟大家说,当时有个奇怪的现像,电机有个面朝上摆放时,用多大力扭动也不会震动,但是其它方身向上摆放时,轻轻一扭动就震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