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E71-100与Q02cpu的通讯连接

楼主(2011-09-19):
QJ71E71-100与Q02cpu的通讯连接。不知道该怎么设置。求教啊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楼主: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A:
你的问题什么意思。是q02cpu+qj72e71的系统里的E71不会设置,还是腰做E71同另外一个Q02cpu通讯吗

楼主:
就是上位机电脑使用的GX8.86不能跟QJ71E71-100进行通讯。不知道具体某些参数该怎么设置。麻烦指导下:我的QQ:694833586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B:
PC side和 PLC side分别设置为Ethernet board 和Ethernet module,里面的网络号 站号 IP地址设置一下就OK了。

楼主:
网络参数设置跟传输设置是这样的。上图,帮忙分析下,打开设置里的端口设置有没有问题?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C:
好,够详细

楼主:
昨天想了很久,感觉设置实在是没问题的啊,睡觉前突然想到会不会是因为电脑的杀毒软件和360的问题,既忐忑又激动啊,希望今天再调试的时候能一切OK!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D:
楼主你的打开设置错了,请不要任何设置,只有连人机界面或者上位机时才有设置的,另外你把GX设置侧TCP改为UDP试试看!

网友D:
另外一点你的电脑一定是在192.168.0.XX这个段里哦,也可以连接好后,通过DOS对话框用PING 192.168.0.224指令,但前提在你的PLC网络参数选择里勾选"使用PING”

网友E:
你有先将网络参数写入CPU吗,用其它连接方式(比如RS232接口)

网友F:
要先把網路設定寫進去才有辦法從電腦端讀取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先把程序通过COM口写入PLC,再用以太网连接试试?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楼主:
今天把杀毒软件关了,发现QJ71E71-100的RUN、100M常亮,RD一闪一闪,ping始终连接不上,不知道Q02cpu需不需要设置,像5个拨码开关需不需要设置。我的连接过程是这样的,先新建一个Q02工程,在进行网络设置,然后是传输设置。设置完成后保存,再按PLC通讯测试。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G:
9~12楼都是正解 理解后绝对OK

楼主:
我的QQ:694833586,哪位懂的希望能加下QQ,帮忙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