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的控制系统

楼主(2011-09-19):
控制6颗伺服电机的联动用什么型号的PLC合适。

网友A:
你是说6个电机要用一个PLC控制?这样的话的加模块了,三菱,西门子什么的都能满足。

楼主:
比如说用FX3U加三个定位模块还可以实现联动吗?

网友B:
友情帮顶
没做过联动?

网友C:
三菱,西门子什么的都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