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9):
各位老师
   最近看到已梯形图打开后有一段梯形图的底色是黄色,其他是白色的,不明白黄色的那段有什么特殊的用途,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没有更改过默认的背景颜色,那么出现黄色不是一件好事情啊,那代表梯形图转换错误。

Good Luck~

网友B:
有的时候,你显示的选择是9点也会这样,选择11点试试

楼主:
谢谢,梯形图我是从机床PLC传出来的,传了两次都是这样,我试了改成11点也不行,按提示是梯形图转换错误,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请您教我怎么做,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梯形图我是从机床PLC传出来的,传了两次都是这样,我试了改成11点也不行,按提示是梯形图转换错误,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请您教我怎么做,谢谢

比如:早期的编程软件对于一个输出的输入条件的数量没有限制,而在Gx软件中,只能并联不超过24行的节点。

Regards

网友C:
梯型图过大不能显示,用指令表查看

网友D:
梯型图过大不能显示,用检查程序查看,看看是否有报错!很有可能是之前的旧版本编写软件用GX软件打开后的结果

网友E:
用FB编程,或者GX WORK2,读后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QQ:84818626

楼主:
谢谢了,我再试试

楼主:
检查程序查看显示梯型图过大不能显示,我怎样才能将程序备份出来呢?请各位老师帮忙

网友F:
我也遇过,只有一个网段是这样的情况。将触点由9点改为11点后就OK了

网友G:
已经备份出来了,只是不能显示罢了 。

网友H:
在指令表里修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I:
个人认为这是新老软件版本不兼容导致程序显示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J:
會部會是句子註解空白位

网友K:
请问各位,有无解决办法?

网友L(2011-10-26):
同一楼上说法。

网友M:
没遇到过,怎么弄出这个故障来
少于10字节

网友N:
这里好像是隐藏了吧,软件里面有个显示,现实里面有个触电设置,9点改成11点试一下吧

网友O:
今天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是一个朋友那里给我的几个程序,其中有一个程序像12楼一样,当鼠标在黄色地方滑动时,程序就出现了。是属于程序过大。还有一个程序也有黄色区域,但可以看到程序,经程序检查:是双线圈输出(估计此程序是被人改过)。

网友P:
1楼正解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已经备份出来了,只是不能显示罢了 。 [attachment=71267]
用鼠标放在黄色区域,滚动鼠标中间键,即可出现。

网友Q:
我也遇过这样的情况。将触点由9点改为11点后就OK了

网友R:
用FXGP-WIN-C读一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Q:
我也遇过这样的情况。将触点由9点改为11点后就OK了
我改过,但没用。

网友S:
黄色的部分表示程序已经丢失

网友S:
黄色的部分表示那一步程序已经丢失。你现在的设备运行会有问题或者不能运行了

网友T(2011-11-28):
转成指令就可以看见了

网友L:
应该是你的软甲版本低不支持程序中的某些指令。我遇到过

网友U: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原因~~~~~学习了~~~~~~~~~~~~~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V:
NMVB好的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W:
我也遇到过,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老师多多发表

网友X:
学习啦,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Y:
这样的讨论不错,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