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编程中end指令怎么输入?

楼主(2011-09-19):
求教各位大侠,SFC编程中end指令怎么输入?

楼主:
每次程序都是这样错

楼主:
每次程序都是这样错///////////////

楼主:
每次程序都是这样错。。。。。。。。。。。。。。。。。。

楼主:
每次程序都是这样错、、、、、、、

楼主:
每次程序都是这样错,,,,,,

楼主:
求教各位大侠,每次程序都是这样错,,,,。。。。。。。
怎么输入END指令?

楼主:
请多多指教

楼主:
经过无数次的尝试,终于找到了end 指令的输入方法,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不是END指令的输入问题,而是SFC程序要循环到原点的问题。
在DX编程软件中输入SFC程序,你可参考一下机械工业出版社《电器及PLC控制技术与实训》,书号:34499,书可到http://www.amazon.cn/%E7%94%B5%E5%99%A8%E5%8F%8APLC%E6%8E%A7%E5%88%B6%E6%8A%80%E6%9C%AF%E4%B8%8E%E5%AE%9E%E8%AE%AD-%E5%B4%94%E9%87%91%E5%8D%8E/dp/B005DIWWEQ/ref=sr_1_1?s=books&ie=UTF8&qid=1312360732&sr=1-1购买,或到淘宝上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输入END,直接输入F8   回车箭头 就OK了 。

网友C:
最后一步用jump指令,就会自动生成end,不用输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步用jump指令,就会自动生成end,不用输入的,

end指令和JUMP是一码事,END是这段程序结束,JUMP是跳转到哪一部,一个程序可以无END指令,不是用JUMP就生成end

QQ:84818626

网友E:
怎么会是END的指令,你说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