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三菱PLC Q2AS通迅问题

楼主(2011-09-19):
有谁知道三菱PLC Q2AS为什么用串口可以和触摸屏通迅,但拔掉触摸屏通迅线,插上笔记本通迅线,为什么通迅不了,应该怎样设置呀

网友A:
电脑串口设定没有,要选电脑串口的

网友B:
電腦參數檢測,若使用到USB轉RS232數據線,必須先安裝驅動,然後選擇正確的端口
下载积分:+3(baolizcy)

楼主:
USB轉RS232數據線 设定好了COM。只有COM3不提示COM口不可用,其它的均提示COM口不可用,COM3的提示是某个硬件有故障,如果的是某个硬件有故障的话,那为什么触摸屏又能通迅,我用不带USB的RS-232也试过了,设定的COM口是COM1。我试过和其它的PLC 都能通迅,就这一台机的通迅不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笔记本通迅和触摸屏通迅在参数上的设置会不会有所不同。

楼主:
补充一下,我以前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没有试过用触摸屏用过的串口再用笔记本通迅,以前用的USB转RS-232我的笔记本通迅都是用com3. RS-232通迅都是用COM1,以前都用通迅。

网友A:
你的电脑有问题不

网友A:
查查是不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