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 刚画了一个PLC的接线图 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1-09-19):
请大家指教,看看哪里有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是EPLAN软件自动生成连线编号的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20584.html
[attachments=70828] [attachments=70829]

网友A:
输入的线不应该那么接把。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网友B:
触摸屏的电源,一般不从PLC取得。
至于输入侧,NPN,还是PNP,要看具体的品牌和型号的。

网友C:
输入点应该接24v输出的一端,com接24v输出另一端。触摸屏应该单独供电。

网友D:
1.输入没问题,只是不知输出是什么型式的,若是晶体管输出带不动200V的负载吧。
2.触摸屏电源一般不会从PLC取得,PLC24V电源通常只是供传感器用的。
3.温控仪不接在PLC输出上,因为温控仪本身能自己工作。温控仪是用来控制加热棒的加棒状态的,需要配有热电偶检测温度。若是热电偶断线或温度过高降低超出了设定范围值的话会有两个到三个输出(开关输出),可以作为PLC输入,用作温度检监测用。

楼主:
1楼 应该怎么接呢?请指教!

楼主:
1楼 应该怎么接呢?
2楼 能说下原因么?我用的是丰炜(VIGOR VH系列的PLC)
3楼 这个PLC输入点内部有24V电源,是PLC提供的,我在输入还想接上有缘输入是不是也要提供外接的24V电源呢?
4楼 输出是继电器形式的,感谢您对温控仪方面提出的见解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教!本人新手 还需要大家多多的帮助!

网友E:
研究研究

网友F:
路过看看,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G(2011-12-18):
如果plc的电源容量够的话,我想是可以从plc取24v的电源。

网友H:
HMI一般不考虑接在PLCDC24V。要考虑PLC内部DC24V容量
输入的信号建议用PLC自身的24VDC

网友I: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话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触摸屏的电源应该是单独的,plc自带的电源一般容量较小

网友J(2012-02-01):
可以搠,不怕PLC损坏,就试吧
!为了个小钱,损大钱

网友K:
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L:
是的什么型号的PLC,下个手册,那里面有接线图,照着画就是了

网友M:
plc自带的电源一般容量较小

网友N:
输入则没有电源,也就是没信号啊

网友O:
最好能看到你是哪个厂家的PLC,这样回答会更好的

网友P:
好一副美术作品!!! 只能用来看
每天一点点

网友Q(2012-03-30):
输入端有的品牌就是这么接的,信捷的就是。